想問一個PCB Layout 0.8Pitch LVDS 出線問題

楼主(2021-06-18):
    想請問各位們,如果PCB板廠 幫你計算出來的 差動線寬線距是 3.15mil, 5mil時,但在BGA 0.8pitch情況下我卻無法同時在兩個via間走一組差動對,那想請問這時我該如何做比較好?(目前在軟體上設定 線寬3mil,線距3mil是可以出線的,但有時板廠會說這板材無法達到100R 頂多90R),想請教各位的解法為何?

网友A:
    bga部分按3对3出线,出了bga部分再走正常线宽线距

网友B:
    BGA下面可以先走线再阻抗,在PIN之前加TAB来匹配阻抗,BGA下面阻抗不达标也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部分按3对3出线,出了bga部分再走正常线宽线距

請問有圖示 或資料 讓我當作參考嗎  因為我還是有點不太懂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下面可以先走线再阻抗,在PIN之前加TAB来匹配阻抗,BGA下面阻抗不达标也可以接受

    所以其實並不是我想像那麼嚴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