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具有稳压作用,TVS二极管和稳压二极管应用有什么不同点

楼主(2021-06-18):
一、稳压二极管和TVS二极管原理

1、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是一种利用PN结处于反向击穿电压基本保持不变,但是电流可以在一定范围值内变化,稳压二极管在反向击穿电压前具有高阻态,超过这个临界点就处于低阻态。

稳压二极管广泛应用于各类稳压电路、电压基准元器件等场合,它可以串联使用,这样可以获得更高的稳压值。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表示,稳压二极管最主要的几个参数有:稳压值、耗散功率、最大工作电流,在设计电路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三个因素,如下图是阻容降压电路,电压输出12V,采用1N4742A稳压二极管,它的稳压值是12V,功率1W。

2、TVS二极管

TVS管是一种瞬态抑制二极管,是一种具有浪涌吸收能力的半导体器件,它的响应时间极快,达到亚纳秒级,因此一旦电路收到瞬间高能量冲击时候它能够把这股能量抑制下来,通过吸收来自电路的瞬间大电流、高电压钳位,最终的结果的是保护后面的设备或者电路。

TVS二极管有单向和双向之分,单向多用于直流电路,双向多用于交流电路,在电路当中与被保护线路并联,一旦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VS二极管便发生雪崩效应,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从而使得被保护器件或设备避免受到损毁。

因此这种TVS二极管非常适用于对ESD敏感的电路以及过压电路。如下图,单向TVS管接入电路时候极性要与电源输入极性相反,这样电路才能起作用

二、稳压二极管与TVS二极管的区别

1、符号封装

稳压二极管和TVS二极管的电路符号和稳压二极管基本相同,封装也差不多,有时候在外观甚至很难分别出来到底哪个是哪个;

2、电路接法

稳压二极管和TVS二极管在电路都是反向接入,也就是利用它的反向特性,利用PN结雪崩效应,在反向击穿前均有一个临界电压,在反向接入电路都具有稳压作用,但是也不尽相同,稳压二极管利用的是把输入电压固定在某个数值,而TVS二极管主要是防止瞬态高压对后级电路进行钳位;

3、响应时间

稳压二极管一般不会讲响应时间,更多的是关注稳压值,但是对于TVS二极管不一样,它的特性决定着它拥有不同的作用,TVS二极管具有瞬态抑制高能量作用,因此要求在较短时间内把较高能量瞬间吸收,因此这个时间很短,达到纳秒级别;

4、功率大小

稳压二极管的功率一般不是很大,常见的稳压二极管有1W、2W等,它的功率由它所允许的温升决定,实际是稳定电压与电流的乘积,例如对于稳压二极管1N4742A,它的功率最大只有1W,稳压值是12V,那么通过它的电流一般不能超过80mA,要不然管子会发热的厉害;

对于TVS二极管,它讲究的是瞬时脉冲功率,这个功率值很高,能达到上千瓦,只是这个时间值维持很小。

网友:
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常用“ZD”表示,稳压二极管最主要的几个参数有:稳压值、耗散功率、最大工作电流,在设计电路时候要充分考虑这三个因素,如下图是阻容降压电路,电压输出12V,采用1N4742A稳压二极管,它的稳压值是12V,功率1W。

网友:
TVS管是一种瞬态抑制二极管,是一种具有浪涌吸收能力的半导体器件,它的响应时间极快,达到亚纳秒级,因此一旦电路收到瞬间高能量冲击时候它能够把这股能量抑制下来,通过吸收来自电路的瞬间大电流、高电压钳位,最终的结果的是保护后面的设备或者电路。

网友:
TVS二极管有单向和双向之分,单向多用于直流电路,双向多用于交流电路,在电路当中与被保护线路并联,一旦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VS二极管便发生雪崩效应,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从而使得被保护器件或设备避免受到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