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PADS测试PCB点与点之间的距离

楼主(2021-06-18):
怎样使用pads测试PCB点与点之间的距离?

网友:
如果想粗略测一下就点到点上,然后快捷键q回车,再鼠标拉到另一个点。能看到数据
如果想精确测量就如下图:

网友:
1.切换你想单位,如果你想得到的单位是毫米那么输入umm后按回车,如果想得到的单位是米耳那么输入um后按回车。

2.将鼠标移动到你要测量的第一个点位置,用键盘输入q后按回车,将鼠标移动到你要测量的第二个点位置,移动过程中会有一条带长度标注的鼠线跟随你的鼠标一起移动。将鼠标移动到第二个点时读到的长度标注即是两个点的距离。

网友:
1、打开pcb文件

2、鼠标左键选中一点,点击键盘q键

3、移动鼠标到你想测量的另一点

网友:
鼠标放到起始点,点击q后回车,到终点即可看到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