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可靠性试验标准汇总

楼主(2021-06-18):
一、PCBA可靠性测试项目
1、PCBA外观结构、标识试验
2、PCBA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3、PCBA性能试验
4、PCBA老化试验
5、PCBA功能试验
6、PCBA输入功率试验
7、PCBA元器件温升试验
8、PCBA漏电流试验
9、PCBA电气强度试验
10、PCBA接地电阻试验
11、PCBA电源放电试验
12、PCBA电磁兼容试验
13、PCBA电压变动试验
14、PCBA高低压工作特性试验
15、PCBA高温高湿工作试验
16、PCBA低温工作试验
17、PCBA冷热冲击试验
18、PCBA 高温高湿、低温存贮试验
19、PCBA耐漏电起痕试验
20、PCBA通断电实验
21、PCBA电子振动试验
22、PCBA盐雾试验
23、PCBA短路发热试验
二、测试项目具体操作规范
1、PCBA外观结构、标识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提供后续组装上的流畅及保证产品的质量
试验设备:放大镜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元器件排列整齐,无多件、少件、错件、反向、脚未插入等不良现象,布线应合理;整体外表光洁,无明显可见的损伤、划痕、龟裂、霉点、毛刺、锈蚀和涂层剥离现象;各焊点圆润、一致、无虚焊;引脚长1.8-2.5mm,元件浮起≤0.5mm;标志及印刷应清晰、正确且附着牢固。
判定标准:外观结构正常
2、PCBA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试验目的:检查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试验设备:卡尺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FUSE前LN间与FUSE两脚间的电气间隙及爬电距离为3.0mm、3.2mm;FUSE后50~150V电气间隙1.5mm、50~125V爬电距离为2.2mm;151~300V电气间隙3.0mm、126~250V,爬电距离为3.2mm;基本绝缘的电气间隙3.0mm、爬电距离:4.0mm;加强绝缘的电气间隙5.5mm、爬电距离8.0mm。
判定标准:距离符合要求
3、PCBA性能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产品性能是否良好
试验设备:可调变频电源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继电器吸合正常,变压器输出正确,稳压管能稳定电压,蜂鸣器鸣声清脆,按按键灵活,指示灯亮无闪烁。
判定标准:性能良好
4、PCBA老化试验
试验目的:筛选PCBA早期的不良
试验设备:老化房
试验样品:6PCS
试验内容:PCBA在50±5℃温度下进行500小时1.1倍额定电压通电工艺老化测试
判定标准:功能正常
5、PCBA功能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客户要求的产品功能是否都实现
试验设备:可调变频电源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PCBA应装配在所属电器或测试治具上,按照功能说明书或技术条件逐一测试,观察PCBA的操作性能和功能实现状况。
判定标准:功能都实现
6、PCBA输入功率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功率是否在规格范围内
试验设备:功率计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工作在额定电压和正常操作条件下。
判定标准:加热类和组合类>300W时,范围为-10%~+5%(或20W),马达类>300W时,范围为+15%(或60W)
7、PCBA元器件温升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关键元器件温升是否在要求范围内
试验设备:数据记录仪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根据产品类型提供测试条件,如加热类1.15倍额定功率;组合类及马达类1.06倍额定电压,满负载工作,直至温度稳定。
判定标准:符合元器件温升要求
8、PCBA漏电流试验:
试验目的:检查产品的泄漏电流是否在规格内
试验设备:泄漏电流测试仪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发热类产品以1.15倍额定功率正常工作状态条件下测试,马达类产品及组合类产品以1.06倍额定电压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测试,测试产品达到正常温升状态下,测试产品可接触部分到电源两极(LN)之间的泄漏电流。
判定标准:ClassII小于0.35mA,ClassI小于0.75mA
9、PCBA电气强度试验:
试验目的:检查产品的绝缘性
试验设备:耐压测试仪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根据产品绝缘类型及电压等级来判定施加高压的大小,如产品额定电压在150-250V范围内,基本绝缘施加1000V,附加绝缘施加1750V,加强绝缘施加3000V,试验时间1min。
判定标准:无击穿现象
10、PCBA接地电阻试验:
试验目的:检查产品接地连续性是否良好
试验设备:接地电阻测试仪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测试电源要求:空载电压小于12V(交流或直流),电流为产品额定电流的1.5倍或25A(取其大),测试产品接地端子或接地触点到每个易触及金属部件上的电阻,直至稳定,通常为1分钟。
判定标准:小于0.1欧姆
11、PCBA电源放电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电源线拔电后1s时的电压是否安全
试验设备:示波器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示波器设定为DC耦合,测试电源线拔电后LN间1s时的电压值。
判定标准:1s时的放电电压小于34Vp
12、PCBA电磁兼容试验
A、ConductedInteRFerence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LN上的干扰是否在规格内
试验设备:接收机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执行EN55014-1标准
判定标准:至少5dB的余量
B、PowerClampInterference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电源线对空间的干扰是否在规格内
试验设备:接收机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执行EN55014-1标准
判定标准:至少5dB的余量
C、EFT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电源线上各相线对群脉冲的抗干扰能力
试验设备:EFT发生器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执行IEC61000-4-4标准中的LEVEL3
判定标准:A
D、VoltageDipsandInterruptions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对电压跌落、中断的抗干扰能力
试验设备:单相电压跌落模拟器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执行IEC61000-4-11标准。
判定标准:B
E、ESD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对ESD的抗干扰能力
试验设备:ESD发生器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执行IEC61000-4-2标准中的LEVEL3,特殊产品LEVEL4如吸尘器。
判定标准:A
F、Surge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电源线上各相线对雷击脉冲的抗干扰能力
试验设备:Surge发生器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整机试验,执行IEC61000-4-5标准,线对线1.5KV,线对地3KV。
判定标准:A
13、PCBA电压变动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PCBA是否能适应电源电压的突变
试验设备:可调变频电源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PCBA模拟实际工作,在电压为1.15*U(额),持续时间为1s,电压1s内从1.15*U(额)变化到0.85*U(额),并在0.85*U(额)时保持1s,然后在1s内从0.85*U(额)升至到1.15*U(额)保持4s,为一个周期,连续循环10周期。
判定标准:不应发生程序混乱及存储器内容消失和复位现象
14、PCBA高低压工作特性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PCBA在高压低压时是否工作正常
试验设备:可调变频电源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PCBA应装配在所属电器或测试治具上,在额定负载下运行,将电源电压从U(额)在60s内匀速降至0.7*U(额)并保持3min;将电源电压从U(额)在60s内匀速降至1.3*U(额)并保持3min。
判定标准:能正常工作,各种运行状态不发生变化;低电压时,继电器不发生抖动;高电压时,不得有打火现象,不允许起火燃烧。
15、PCBA高温高湿工作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在高温环境条件下使用的适用性
试验设备:恒温恒湿试验箱
试验样品:3SETS
试验内容:被测产品不包装、处于1.3倍额定电压导通,额定负载的工作状体下,以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内,使温度达到70±2℃,湿度达到90-95%,持续8小时,持续期满,立即进行产品测试后的检查。
判定标准:通过基本功能测试,外观和结构正常,不允许燃烧
16、PCBA低温工作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在低温环境条件下使用的适用性
试验设备:恒温恒湿试验箱
试验样品:3SETS
试验内容:被测产品不包装、处于1.3倍额定电压导通状态,以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内,使温度达到-25±3℃,温度稳定后,持续8小时,持续期满,进行产品测试后的检查。
判定标准:通过基本功能测试;外观和结构正常
17、PCBA冷热冲击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经受环境温度讯速变化的能力
试验设备:冷热冲击试验箱
试验样品:3SETS
试验内容:被测产品不包装、不导通或不带电池状态,以正常位置放入试验箱内,高温为70℃,稳定温度保持时间为1小时,低温为-20℃,,稳定温度保持时间为1小时,转换时间不大于15秒,循环次数为10次(1循环周期为2小时),循环期满,在正常大气条件下放置2小时,放置期满,被检样机立即进行产品测试后的检查。
判定标准:产品外观和结构正常。功能、性能方面正常。
18、PCBA高温高湿、低温存储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在高温低温环境条件下的适用性
试验设备:恒温恒湿试验箱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PCBA在70℃,90%湿度环境下放置24小时,在-20℃环境下放置24小时,然后分别进行检查。
判定标准:元器件能正常工作,程序能正常运行
19、PCBA耐漏电起痕试验
试验目的:产品在试验中是否会表面爬电、击穿短路及起火危险
试验设备:可调变频电源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漏电起痕试验(PCB板),电压175V电流≤0.5mA,1‰NaCL溶液,不能起火燃烧。
判定标准:不会起火燃烧
20、PCBA通断电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产品的工作能力
试验设备:可调变频电源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将PCBA装在整机上,模拟实际运作功能通电运行,通电10分,停电5分,500个周期。
判定标准:产品正常运行
21、PCBA电子振动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经受规定严酷等级的随机振动试验
试验设备:振动仪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被测样品牢固固定在测试台上。试验参数:频率20Hz,轴向:X、Y、Z三个轴向,持续时间,每个方向1小时,共3小时,持续时间结束后,取出样机进行测试检查。
判定标准:功能正常;外观/结构正常,未见零件松动、裂开异常。
22、PCBA盐雾试验
试验目的:检验产品抗腐蚀性能
试验设备:盐水喷雾试验机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
1)盐溶液是用化学纯氯化钠和电阻率不低于5000欧姆*CM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制成。用5份质量的氯化钠和95份质量的水,经过充分的混合,制成氯化钠含量为5±1%的盐溶液。
2)每次配制的盐溶液,温度在35℃时,经喷雾后的收集液,其PH值为6.5~7.2。允许用稀释后的化学纯盐酸或氢氧化钠调整PH值,检测PH值,可用酸度计或PH精密试纸。
3)试验有效空间内,任意一个位置的洁净收集器,连续收集的喷雾时间最少为16H,平均每小时在80CM2水平收集面积(直径约10CM)内,盐雾沉降量为1-2ML。
4)试验有效空间内的温度为35℃,试验样品连续喷雾的时间最少为48H,试验样品在试验箱内恢复到正常的试验大气条件下,直至试验样品到达稳定温度后检验外观和功能。
判定标准:产品的各项功能正常,外观/结构正常。
23、PCBA短路发热试验
试验目的:确认产品PCBA发生短路或不能控制的发热时不会有危险
试验设备:照相机
试验样品:3PCS
试验内容:PCBA所属变压器、继电器、可控硅及电路中连接的电动机等主要器件分别模拟如下故障进行试验:绕组短路、继电器失控(触点粘连)、可控硅击穿、电动机堵转。
判定标准:产品不应喷出火焰,熔融金属,达到危险量的有毒气体或可燃气体

网友:
可靠性试验

网友:
很详细的标准

网友:
测试项目测试规范

网友:
讲的非常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