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 中如何将指定的东西转换成自定义D 码???

楼主(2021-06-18):
在CAM350 中如何将指定的东西转换成自定义D 码???7 q: k1 T$ Q: j. `

网友:
为啥要这样操作

网友:
之前好想见过D码的文章

网友:
用Utilities -> Draw To Custom 将图形自定义成D 码,然后用Utilities -> Draws To Flash -> Interactive 命令,选择Define By Selecting D-Code,点Pick from list 指定刚才自定义的D-CODE 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