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一点cmgr就出错并退出allegro

楼主(2021-06-18):
请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决?
是否要重装软件?

网友A:
重新装软件吧!楼主你用的什么系统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装软件吧!楼主你用的什么系统电脑。

我用的是 win10的

网友:
    DB然后另存一下,如果还是闪退,看是不是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在软件外面DB一下试试

网友:
    解决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呢

网友:
    我畫的時候都會一直 按tools -- Database check ,確保不會出問題,以前出現問題就像這樣會存成.sav,所以我也會1小時就另存一個檔...如果沒救我會去找前的檔............所以你先看看按Database check (扣上2個),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