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负载?

楼主(2021-06-18):
如何改变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负载?

网友:
负载率是实际容量(I平方*R)与额定容量的比值百分比,R是直阻吧,那求出对应的I就可以,设定不同I做实验就好了

网友:
我忘得二次侧可用电压应小于2*N/1000。N是电流比,N>1

网友:
采用电压法(在二次侧加电压,一次侧侧电压)测量比差和角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