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HFSS中使用理想导体和实际厚度铜导体计算出来的结果差距巨大、

楼主(2021-06-18):
   近来一直在做功分器的仿真和测试,软件是HFSS,阻抗计算使用的是SI9000
   看了几版不同的教程,发现对F4B板材的板厚都设置为1mm 或者0.8mm,但是实际的PP厚度1.0mm的PP 厚度是0.9MM 教材中都使用1mm演示的、
   自己也做了几个FR4板材的功分进行测试,发现0.9mm和1.0mm厚度差距巨大,尤其是在SI9000理论计算中,线宽从1.8mm到1.6mm 阻抗相差接近12ohm!
   实测1.0mm厚度的功分板样品比较接近0.9mm的仿真设置,但是我设置理想电导体为0.035mm厚度的铜以后,仿真结果和实测结果又差距非常巨大,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
  遇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 我焊接了4个板子进行测试,一致性差异不超过6% 符合分布预期,所以说焊接和打板精度是没问题的。问题就出在仿真和实测差距巨大上。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此类问题过,我们仿真和实际测量结果差距一般都不是特别大

楼主(2022-06-28):
大概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不同板厂商的使用的PCB板参数不同,压合方式/时间长短/
会有较大的差异,需要自行打阻抗条测试,测试正常以后才可以按照测试的数据去搞实际的阻抗... 仅仅依靠参数完全没得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