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常用快捷键和技巧有哪些?

楼主(2021-06-18):
ADS常用快捷键和技巧有哪些?

网友:
加任何形状的孔(包括方形元件脚):可在24层用二维线画。

网友:
加裸铜(即阻焊,在加大导通电流和增加焊接附着力时经常用到)用铺铜功能在28层加。

网友:
移动元件时可按TAB键翻转。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跑这来问

网友A:
1.tica, sans-serIF">1.移动元件时可按TAB键翻转。

2.加任何形状的孔(包括方形元件脚):可在24层用二维线画。

3.加裸铜(即阻焊,在加大导通电流和增加焊接附着力时经常用到)用铺铜功能在28层加。

4.把当前板用到的元件封装存入自已的库:圈住所有元件按右键选SAVE TO LIB...,再选所需的库即可.(把别人的库占为已有算是不费吹灰之力)

5.在pads把二维线图形存入库:先用二维线功能画好所需的图形(可加上文字)把它们全部圈住按右键选SAVE TO LIB...,再选所需的库即可.(方便日后调用)

在PADS中,将两块板合并成一块板的方法:

1.打开要复制的线路板文件,打开ECO模式

2.全选(可用单击鼠标右键选择SELECT ALL)

3.复制

4.打开复制到的线路板文件,打开ECO模式

5.粘帖

6.移动到合适位置

7. OK!

PADS常用快捷键

PADS为用户提供了一套快捷命令。快捷命令主要用于那些在设计过程需频繁更改设

定的操作,如改变线宽、布线层、改变设计Grid 等都可以通过快捷命令来实现。

快捷命令命令的操作方法如下:从键盘上输入命令字符串,按照格式输入数值,然后再输入

回车键即可。

如改变当前层时,只要从键盘上输入快捷命令L、然后输入新的布线层(如数字2)最后再

再输入回车键即可完成,非常方便。

全局设置命令

命令字符命令含义及用途

C 补充格式,在内层负片设计时用来显示Plane 层的焊盘及Thermal。

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C 显示,再次输入C 可去除显示。

D 打开/关闭当前层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D 来切换。建议设

计时用D 将Display Current Layer Last=ON的状态下。

.

DO 贯通孔外形显示切换。ON时孔径高亮显示,焊盘则以底色调显示。

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DO来切换。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下列3种方式间切换。

End No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无VIA 方式终止

End Via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VIA 方式终止

End Test Point 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测试PIN 的VIA 方式终止

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E 来切换。

I 数据库完整性测试,设计过程中发现系统异常时,可试着敲此键。

L 改变当前层到新的n 层

可为数字或是名字,如(L 2) or (L top)。

N 用来让NET 高亮显示,为要显示的信号名。可以堆栈方式逐个显

示信号,如N GND 会高亮显示整个GND。

N-会逐个去除信号

N 将会去除所有的高亮信号

O 选择用外形线来显示焊盘与配线。

PO 自动敷铜外形线on/off 切换。

Q 快速测量命令。可以快速.测量dx,dy 和d 。注意精确测量时将状态

框中的Snaps to the design grid 取消。

QL 快速测量配线长度。可对线段、网络、配线对进行测量。

测量方式如下:首先选择线段、网络或者配线对,然后输入QL 就会得

到相关长度报告。

R 改变显示线宽到 , 如, R 50。

RV 在输出再使用文件 Reuse 时,用于切换参数设定。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见 "To Make a Like Reuse in Object Mode"

SPD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数据,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

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I 显示 plane 层的thermal 。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

框中的一个参数。

SPO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的外形线。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Text 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W 改变线宽到 ,如W 5 。

Grid 命令

G {} Grid 全局设定,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可同时改变设计与VIA Grid。

如G25 或者G25 25。

GD {} 屏幕上的显示Grid 设定。第二个参数为可选项。

如GD25 25 或者GD100。

GP 切换极坐标 grid 。极坐标 grid 在设计外形为圆形、或者元件布局按

极坐标方式放置时使用。

GP r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r 为半径,a 为角度)。

GPR 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半径r。

GPA 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角度a。

GPRA da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半径不变时,改变到当前角度da

GPRR dr 极坐标下的元件指定移动方式,在角度不变时,改变到当前半径r。

GR 设计 grid 设定, 如GR 8-1/3, GR 25 25, G 25 。

GV 贯通孔Via grid 设定, 如 GV 8-1/3, GV 25 25, or GV 25 。

检索命令

S 检索元件参照名或是端子,如 S U1 、 S U1.1

S 检索绝对坐标,如 S 1000 1000。

SR 检索相对坐标 X 与 Y, 如 SR -200 100 。

SRX 检索相对坐标 X, 如 SRX 300。

SRY 检索相对坐标Y, 如 SRY 400。

SS 检索并选中元件参数名, 如 SS U10。

注意:快捷命令中的空格非常重要,如SS W1 与S SW1 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SS W1 是

检索并选中W1 这个元件,而S SW1 则是检索SW1 的元件。

SS * 在检索命令中可以使用 * 号,.. 进行批处理选择。方法是在SS 后输

入空格,再输入要检索的字符名和 * 号。如SS C*,.. 可以选中所有

以字母C 开头的元件。

注意:该命令在进行元件布局时非常有用,如您可以用 SS R* 选中所有的电阻然后通过选

择pop-up menu 中的 Move Sequential 来逐个移动元件,进行布局。

SX 保持Y 坐标不变,移动到X 的绝对坐标n 处。如 SX 300。

SY 保持X 坐标不变,移动到Y 的绝对坐标n 处。如 SY 400。

XP 以像素而非线宽的方式来检索和选择配线。允许用户对哪些拐角处的

宽度小于线宽时进行调整。

角度命令(drafting 时的快速设定)

AA 任意角度。

AD 45 度角度。

AO 直角。

Undo

UN [] 用户设定Un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 undo (1-100); 是

可选项,如 UN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undo。

RE [] 用户设定Redo 的次数。系统可以允许设置Rndo (1-100); 是

可选项,如RE 2 的含义是只允许一次Redo 。

设计规则检查命令Design Rule Checking (DRC)

DRP 设置系统处于防止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W 设置系统处于警告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I 设置系统处于无视安全间距错误状态

DRO 关闭系统DRC(注意此时有些功能无法使用)

布线命令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3种方式间切换。(上文已介绍)

LD 快速设置当前层的布线方向,在水平与垂直布线层间切换。

PL 设置布线层对,该处 可为层数或是层名。如 PL 1 2

或者 PL top bottom。

SH 推挤方式on /off 切换。

V 选择 via 类型,如 V 标准via。

VA 自动 via 选择。

VP 选择使用partial via.

VT 选择使用贯通 via.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

绘图相关命令Drafting Objects

HC 设定为画圆形模式。.

HH 设定为画不封闭的线段模式。.

HP 设定为画线段模式。.

HR 设定为画长方形模式。.

与鼠标动作相关的命令

M M 键与鼠标右键具有相同功能,打开当前状态下的的快捷命令菜单

(Pop-up Menu )。

Spacebar 空格键与鼠标左键有相同功能。可以用来对当前光标处的元素进行

选择、完成、追加拐角等操作。

其它命令

? 可以打开英文帮助文件help。

BMW 创建宏命令。详见"To Use BMW"。

BLT 实行基本的 Log 测试,详见"To Run BLT"。

F 快速打开文件,这里的 为文件路径与文件名。

命令字符命令   含义及用途

C 补充格式,在内层负片设计时用来显示Plane;层的焊盘及Thermal。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C 显示;再次输入C 可去除显示。

D 打开/关闭当前层显示;使用方法是:从键盘上输入D ;来切换。建议设计时用D ;将Display,Current,Layer,Last=on的状态下;

DO 贯通孔外形显示切换,on时孔径高亮显示,焊盘则以底色调显示。使用方法是, ;从键盘上输入DO ;来切换。

E 布线终止方式切换;可在下列方式间切换:End,Via ;End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无VIA方式终止End ;Via布线时Ctrl+点击时配线以VIA;

I 数据库完整性测试.设计过程中发现系统异常时,可试着敲此键。

L 改变当前层到新的n层(F4也可换层) 可为数字或是名字;如(L 2) ;(L top)。

N 用来让NET高亮显示,为要显示的信号名。可以堆栈方式逐个显示信号;如N GND会高亮显示整个GND。N-会逐个去除信号,N将会去除所有的高亮信号

O 选择用外形线来显示焊盘与配线。

PO 自动敷铜外形线on/off切换。

Q   快速测量命令。可以快速.测量dx,dy 和d 注意精确测量时将状态框中的Snaps、to、the、design、grid取消。

QL 快速测量配线长度。可对线段、网络、配线对进行测量。测量方式如下:首先选择线段、网络或者配线对,然后输入QL就会得到相关长度报告。

R 改变显示线宽到;如R50; SPD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层数据,该命令控制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I 显示 plane层的thermal 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 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SPO 显示 split/mixed planes 层的外形线。该命令控制 split/mixed planes参数对话框中的一个参数。

T   透明显示切换。在复杂板子设计时很有用。Text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W 改变线宽到;如W 5 。

数字小键盘命令:

7(home)全部显示

8(上箭头)向上移动一个栅格

9(Pg Up)缩小

4(左箭头)向左移动一个栅格

6(右箭头)向右移动一个栅格

1(End)刷新

2(下箭头)向下移动一个栅格

3(Pg Dn)放大

0(Ins)中心显示

.(Del)删除被选目标

双击鼠标左键进入走线模式(也可以F2)

部份快捷键和组合发捷键

设置栅格:G

对找元件管脚或元件:S

寻找绝对坐标点:S(n)(n)

改变走线角度:AA任意角,AD斜角,AO直角

取消当前操作:UN,如UN(1)为取消前一个操作

重复多次操作:RE

设计规则检查:打开RP,关闭:DRO,忽略设计规则:DRI,

以无过孔形式暂停走线:E

锁定当前操作层对:PL(n)(n)

选择当前过孔使用模式: 自动过孔选择:VA

埋孔或盲孔:VP

通孔模式:VT

保存:CTRL+S

打开:CTRL+O

新建:CTRL+N

选择全部:CTRL+A

全屏显示:CTRL+W

移动:CTRL+E

翻转:CTRL+F

任意角度翻转:CTRL+I

高亮:CTRL+H

查询与修改:CTRL+Q

45度翻转:CTRL+R

增加走线:F2

锁定层对:F4

选择网络:F6

选择管脚对:F5

网友:
引用 网友A:
    1.tica, sans-serIF">1.移动元件时可按TAB键翻转。

    2.加任何形状的孔(包括方形元件脚):可在24层用二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