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PADS的PCB画线路板的大小尺寸边框线是用那个层画的?

楼主(2021-06-18):
请问高手,pads的PCB画线路板的大小尺寸边框线是用那个层画的?

网友:
只要用Board Outline命令画,在任一层都可以。 Board Outline属于All layer层。

网友:
    任意层2D线画好边框,属性修改成板框就行了  属于所有层

网友:
    最上面的第一层

网友:
    工具栏里有工具可以直接画板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