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曲线定点

楼主(2021-06-18):
有人知道Pspice曲线怎样定点吗?
也就是需要找到一个特定的点然后标出坐标.
标点的工具中有个望远镜的图标(cursor search)估计能用但是不知道输入的格式.

网友:
Pspice中的图形工具不好用,我一般是导出数据后用Matlab导入再进行处理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曾为这个问题烦恼,不过你可以用另一种方法。

当你的波形出来后,打开Trace--Eval gloabal function

你可以利用右边gloabal functions 中的函数来求,也很简单图为
此函数中用你的曲线表达式替代1,即填在最开始(例:V(UO)/V(UI))

其中XatNthY(,,)可以求得已知y值,得到x坐标用已知y值代替y-value,即填在中间
gloabal functions 中有好多可用的函数,都是在你图形得出来之后用来计算的

n-occur为y值出现的次数,第一次出现就填1,第二次就填2,即填在最后很方便。

网友:
比如你想要查找曲线上特定的x坐标,输入以下命令

search xvalue(需要定位的x坐标值)

如果要查找特定的Y坐标,输入以下命令
输完命令后,游标会移动到相应的x坐标或Y坐标处。

search level(需要定位的Y坐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