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设计的文件可以用Ad16打开吗?

楼主(2021-06-18):
AD19设计的文件可以用Ad16打开吗?

网友A:
高版本可以兼容低版本,但是低版本不能兼容高版本,所以可以打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可以兼容低版本,但是低版本不能兼容高版本,所以可以打开的

????????

网友:
应该打开文件,因为根据文档 AD19 文件格式没有改变:
File Format (PCB):
PCB Binary Version 6.0 - select to save the current PCB document in PCB Binary version 6.0 format supported by Altium Designer 6.3.
PCB Binary Version 5.0 - select to save the current PCB document in PCB Binary version 5.0 format supported by Altium Designer.
PCB Binary Version 4.0 - select to save the current PCB document in PCB Binary version 4.0 format supported by Protel 99SE. The features introduced in Altium Designer will be lost in this format.
PCB Binary Version 3.0 - select to save the current PCB document in PCB Binary version 3.0 format supported by Protel 98 and onwards. The features introduced in Altium Designer will be lost in this format.
PCB ASCII Version 5.0 - select to save the current PCB document in PCB ASCII version 5.0 format.

网友:
19可以開16
16不能開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