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shell无法连接,但是显示运行正常,怎么搞?

楼主(2021-06-18):
    之前连接没问题,因为配置
    useradd sftpuser1
usermod -s /usr/sbin/nologin sftpuser1
usermod -d /data/sftpuser1 sftpuser1
    vi /etc/ssh/sshd_config
    Subsystem sftp internal_sftp
    Match User sftpuser1
ForceCommand internal-sftp
ChrootDirectory /data/sftpuser1/
    systEMCtl restart sshd.service 重启失败
    导致现在无法连接了,但是还是显示正常运行的,服务器上的网站也可以正常运行。

    阿里云的22端口也是开的,服务器已经重启过了,就是xshell无法连接怎么搞?

网友:
    3年前玩过xshell,但是没玩会就放弃了

网友:
    查看一下服务器的防火墙,用阿里云远程,不是防火墙问题就把sshd_config的修改还原

网友:
    帮不到你哦,还没玩过xs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