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一个S-parameter model的问题

楼主(2021-06-18):
大家好,
DIMM S-parameter model, which is extracted from DIMM layout using PowerSI
我看了这个文件,是.ckt 文件。这个是怎么从powerSI输出的呢?

网友:
    提取信号,设置层叠、过孔信息,设置仿真端口,运行提取S参数。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PowerSI提取Dimm内存条的PCB上的S参数,会自动生成.ckt和.bn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PowerSI提取Dimm内存条的PCB上的S参数,会自动生成.ckt和.bnp文件

    提取的是  【内存条】的S参?那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内存条的 pcb layout原始档,如果没有的话,就无法提取对吧?  我还以为说,直接用powerSI 直接打开目前的文档,直接提取当前  控制芯片 到  DIMM插槽的 S参呢。

网友:
    提取的是  【内存条】的S参?那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内存条的 pcb layout原始档,如果没有的话,就无法提取对吧?  我还以为说,直接用powerSI 直接打开目前的文档,直接提取当前  控制芯片 到  DIMM插槽的 S参呢。

网友:
    Sigrity自带的例子里面有内存条的SPD文件可以提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