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HDI板的高速線換層GND VIA問題

楼主(2021-06-19):
想請問板上各位高手
目前小弟使用12L HDI板 (2+8+2)
目前遇到困難就是高速訊號若打盲埋孔的話,是否在換層時一樣須都必須加上GND VIA呢?
還是要考量換層前後的參考層面
下圖是我自己畫的示意圖,紅色箭頭為回流路徑,黑色為訊號,金色為L3 to L10埋孔
若高速線要從L1 IC出線換到L3再從L3換到L10,再從L10換到L12入IC
是每次的換層都須打gnd via嗎?
還是只要在L3打GND埋孔到L10即可?

我的想法是L1 to L3訊號理當是參考L2平面,當從L3換到L10時參考平面從L2,L4變到L9,L11
為了讓L3和L10的訊號有同樣的參考平面,必須將打一顆L3到L10的gnd via保持參考面一致

想請問一下這樣是否正確呢

网友A:
注意一下层厚.
如果L2 -> L3 的距离 显著小于 L3 -> L4,那么你的理解正确。
反过来, 就应该加上Stitch via。

网友:
这个不太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层厚.
如果L2 -> L3 的距离 显著大于 L3 -> L4,那么你的理解正确。
反过来, 就应该加上Stitch  ...

層厚都是一樣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層厚都是一樣的呢?

一样, 只是理论值!

理论上一样, 算上各种误差, 实际就是不稳定!

既然不稳定, 就按 '墨非' 定律, 按最坏状况处理.即打via 处理.

任何时候打上VIA, 总是没有错. 只要空间允许.
就我的实际经验, 不打VIA, 对信号的完整性也没有影响, 特别是6G以下的信号.

刚才,笔误, 应该是L2 到 L3 的距离更小.
以上,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 只是理论值!

理论上一样, 算上各种误差, 实际就是不稳定!

了解,所以還是跟一般type 3的板子一樣,每換層就打GND VIA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网友(2021-12-02):
    看情况和信号重要程度。没有空间打孔是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