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手环等微型穿戴设备省电处理、低功耗(不带屏幕)有哪些方法去实现呢?

楼主(2021-06-19):
蓝牙手环等微型穿戴设备省电处理、低功耗(不带屏幕)有哪些方法去实现呢?

蓝牙手环省电处理(不带屏幕).png

网友A:
低功耗蓝牙的机制和理念在于连接是瞬态实现的,需要发送命令或传送状态时,可以极快的建立连接,完成后迅速断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蓝牙的机制和理念在于连接是瞬态实现的,需要发送命令或传送状态时,可以极快的建立连接,完成后迅速 ...

我问的是怎样从硬件电路的角度或者代码的角度实现低功耗

网友B(2021-07-20):
蓝牙的低功耗设计调试通常有几个思路:
硬件设计调试阶段:
1、所有上下拉电阻再保证功能和性能前提前,尽量选最大阻值;
2、需要电平转换或者信号控制的地方,尽量用MOS管,少用三极管;
3、如果电池选择可充电型的,尽量选择低静态功耗的DCDC,少选LDO;
4、MCU或SOC芯片的休眠功耗尽量低,外围器件尽量选择低工作电压的,工作电压下限至少为2.3V或1.8V;
5、配置MCU芯片进行深度睡眠模式,测量电源功耗,确保每一个uA的消耗都是非常明确的;
软件设计调试阶段:
1、MCU确认所有的GPIO和通信接口(如SPI、UART)在深度休眠时的正确配置,确保功耗最低;
2、增加休眠周期,减少启动时间。可以根据工作模式适当调整休眠唤醒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低功耗设计调试通常有几个思路:
    硬件设计调试阶段:
1、所有上下拉电阻再保证功能和性能前提前, ...

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低功耗设计调试通常有几个思路:
    硬件设计调试阶段:
    1、所有上下拉电阻再保证功能和性能前提前,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加太阳能板和电池

网友C(2021-09-16):
    休眠时不用的器件直接下电,同时保证MCU的管脚状态,避免浮空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休眠时不用的器件直接下电,同时保证MCU的管脚状态,避免浮空的配置

不用浮空的配置  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低功耗设计调试通常有几个思路:
    硬件设计调试阶段:
1、所有上下拉电阻再保证功能和性能前提前, ...

郎工对蓝牙很熟悉!在请教下为什么特别强调用DC-DC而不要用LDO呢?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郎工对蓝牙很熟悉!在请教下为什么特别强调用DC-DC而不要用LDO呢?效率?

    推荐是DCDC有一下几个原因:
    1、DCDC电源效率高,可以降低电源芯片对电池电量的静态消耗;
    2、DCDC电源的响应速度更好,适合蓝牙这种“射频脉冲式电流消耗”。LDO的响应速度不够,可能导致电源电压不稳;
    3、DCDC的内部MOS最大可以常开,几乎不存在压差问题,对电池电量的使用可以做到极致。LDO存在压差问题,导致电池电量的使用无法做到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的低功耗设计调试通常有几个思路:
硬件设计调试阶段:
1、所有上下拉电阻再保证功能和性能前提前, ...

好久没看到郎工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