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串接了一个电阻,怎么处理P和N的等长?

楼主(2021-06-19):
差分对串接了一个电阻,怎么处理P和N的等长?

楼主:
C:\Users\lingchaofan\Desktop\test

楼主:
帮忙看下,大佬们

规则管理器里面有三段pin pair

规则管理器里面有三段pin pair

楼主:
两个芯片,中间有个电阻。

布局布线如图,中间接了个电阻

布局布线如图,中间接了个电阻

楼主:
绕等长的时候必须分段处理了,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等长的时候必须分段处理了,很麻烦

用xnet处理啊

网友:
    设置Xnet再设定等长

楼主:
不是啊  PN两根线分别总电阻两端过去的,经过电阻后还是同一个网络名的。不是单根线经过电阻两端。

网友:
这种应该叫并联而不是串联吧,电阻不用管,P、N等长点到点

网友:
    创建pinpair,选到芯片端

网友:
    xnet处理一下,注意分段等长

网友:
    这是并联,直接p/N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