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三极管去做放大,用的基本上都是运放,这...

楼主(2021-06-19):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三极管去做放大,用的基本上都是运放,这是什么原因?哪个了解比较深入的?讲讲

网友:
一个三极管的能力是有限的,微弱信往往要经过多级放大才能达到目的;要有电压放大和功率放大的组合才能输出足够的功率;用三极管放大,还需要电阻、电容等元件配合组成放大电路;为了改善输出信号的品质,例如降低失真,提升高低音,防止自激等措施,还要有一些辅助电路。这样,放大器的电路就很复杂。

运放芯片就是一块集成电路片,将许多电路、零件集成在一块硅片上,电路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制作也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