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推荐视频信号转换的芯片方案商么

楼主(2021-06-21):
想要做一个Type-C和HDMI转mipi信号的方案

网友:
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A:
    用对应得arm不就好了,如果只是这个需求

网友B:
    龙讯,联阳,微驱估计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对应得arm不就好了,如果只是这个需求

    成本也得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龙讯,联阳,微驱估计都有。

    都是单路输入的,多路还是得几个芯片组合

网友(点评):
那你估计找不到。type-c传输视频时是dp模式,和hdmi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两个硬件完全不兼容。

网友C:
    找合肥宏晶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有这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合肥宏晶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有这种芯片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