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selenium+Firefox自动爬虫报错,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21-06-21):
    代码:

服务器环境:

一样的代码,本地运行就没事,在服务器就报错,求大神教教我怎么处理,万分感谢

网友:
    本地运行可以,服务器不可以,那估计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吧,有时候总会忽略掉一些东西

网友:
    检查远程drvier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