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matlab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楼主(2021-06-21):
请教各位如何用matlab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代码该如何编写?
我想把这组数据作归一化处理,请指点。

14.52
42.51
103.6
20.2
57.4
144.68
42.43
65.6
75.2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程序做了一下归一化:a =

         1     2     3     4

    这儿的归一化指的是把数据归一化到[0 1]范围,并不是每行和为1。
    你要的结果可以通过下面的代码实现:
    • a=[1     2     3     4
    •      2     1     3     4
    •      2     3     6     7
    •      2     2     1     1];
    • temp=sum(a,2);
    • a=a./repmat(temp,1,size(a,2));

楼主:
    我用的程序做了一下归一化:a =

     1     2     3     4
         2     1     3     4
     2     3     6     7
         2     2     1     1

>> c=normalization(a,1)

    c =

         0    0.3333    0.6667    1.0000
    0.3333         0    0.6667    1.0000
             0    0.2000    0.8000    1.0000
    1.0000    1.0000         0         0
    怎么结果会是这样呢?不应该每行和为1吗?

网友:
    matlab有一个函数:PREMNMX
    Preprocesses data so that minimum is -1 and maximum is 1.
    你可以查看它的算法的代码看是不是你要的那种算法。

    数据统计分析统计我是外行

网友:
    可以从help里找一些函数,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