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简单应用介绍

楼主(2021-06-21):
    1、三极管简单介绍

    三极管我们有时候也称为晶体管、晶体三极管等,它是一种电流控制元器件,即用基极电流去控制集电极电流。能够把微弱信号放大成较大电信号, 有PNP和NPN两种。它有截止状态、放大状态、饱和导通三种工作状态,我们经常用到的就是饱和导通状态,处于饱和状态时候,三极管失去了电流放大作用,集电极C与发射极E之间的电压很小,Vce两极电压相当于为零,也就是说短路状态,这种状态经常与截止状态配合一起用作开关作用,特别是在小信号小电流场合。

    2、三极管开关作用

    下面介绍三极管在开关方面的作用,以SS8050三极管为例,这种一种普遍用于功率放大电路的三极管,与SS8550 互补。8050是一种低电压、大电流、小信号的PNP型硅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为0.5 A,而SS8050最大集电极电流为1.5 A。

下图是三极管开关电路

3、三极管设计主要参数

    三极管在作开关作用时候,在设计电路至少要考虑三个参数:集电极-发射极电压Vceo、集电极连续电流Ic、集电极耗散功率Pc等,如下表是SS8050三极管极限参数

1)集电极-发射极电压Vceo

    这是集电极与发射极电压之间的最大耐压值,设计电路时候要考虑不能超过此耐压值,至少要大两倍于输入电压值,这样电路才更可靠。

2)集电极连续电流Ic

这是三极管集电极最大电流,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时候,这个电流随着基极电流不断增大而增大,当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候不再变化,此时接近于饱和状态,作开关用时候,这个电流不能超过规定值。

3)集电极耗散功率Pc

    Pc指的是集电极与发射极上消耗的功率,Pc=Ic*Vce,电流流过三极管把热量转换为耗散功率,表现为三极管发热、内部温升上升,超过这个功率值三极管将会损坏。

除了这三个,还有Vbe电压等

    用三极管作开关电路,一般是小一点的负载,如果是负载大一点的用大功率的三极管或者用MOS管驱动。

网友:
    三极管在作开关作用时候,在设计电路至少要考虑三个参数:集电极-发射极电压Vceo、集电极连续电流Ic、集电极耗散功率Pc等等。

网友:
    这是集电极与发射极电压之间的最大耐压值,设计电路时候要考虑不能超过此耐压值,至少要大两倍于输入电压值,这样电路才更可靠。

网友:
    这是三极管集电极最大电流,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时候,这个电流随着基极电流不断增大而增大,当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候不再变化,此时接近于饱和状态,作开关用时候,这个电流不能超过规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