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pads画的pcb板的另一层

楼主(2021-06-21):
pads画的双层pcb板,如何查看第二层,即如何把PCB板翻过来

网友:
你在layout里setup选项里 选者display colors,也就是快捷Ctrl+alt+c。然后设置。把top层颜色的勾去掉。点确定。然后选者bottom层。就可以的了。。这个东西应该是PADS教程里有 的

网友:
翻是不可以的 但是可以隐藏其它 层 CTRL+ALT+C 把第一层的颜色 勾去掉 就可以只看第二层了 其它类似

网友:
按F4就可以双层切换,不过你得先设置好F4要切换的两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L+层号,还有就是把现在层显示最前面勾选上.

网友:
按F4就可以双层切换的

网友:
    翻转的话ALT+B。如果只想单独看第二层,就键盘Z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