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是先上控制电,还是先上动力电

楼主(2021-06-21):
无人机是先上控制电,还是先上动力电?

网友:
先上控制电,不过什么时候,最好让飞机在你的控制之下这样好理解,断电也是先断飞机在管遥控器

网友:
一般来讲,无人机的动力可以是电池,也可以是汽油,主要看它的用途!!!1. 农业用途(植保类型无人机,目前国内未广泛使用)以电池为主,不排除有汽油动力的2. 航拍测量以汽油作动力,因为汽油的热值高,可以推排的速度快。3. 军事用途wj—600。以油气混合并肩为主!!多用途动力!!总结: 我国无人机发展迅速,距离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无论何种用途都是基本上都采用螺旋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