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一般是由那几个部分组成

楼主(2021-06-21):
直流稳压电源一般是由那几个部分组成?

网友:
在输入电压、负载、环境温度、电路参数等发生变化时仍能保持输出电压恒定的电路,叫稳压电路。直流电源类型很多,简单一个电池就可以提供直流电源。较常见的电源适配器也是一种,一般由变压器和整流电路组成。

网友:
直流稳压电源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电源变压器、整流电路、滤波电路和稳压电路。

  1.电源变压器:
  2.整流电路:

  将电网交流电压变为整流电路所需的交流电压,一般次级电压u2较小。
  3.滤波电路:

  将变压器次级交流电压u2变成单向的直流电压u3,它包含直流成份和许多谐波分量。
  它能在电网电压和负载电流的变化时,保持输出直流电压的稳定。它是直流稳压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着直流电源的重要性能指标。

  滤除脉动电压u3中的谐波分量,输出比较平滑的直流电压u4。该电压往往随电网电压和负载电流的变化而变化。
  4.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