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与原理图,怎样做到同步显示呢

楼主(2021-06-21):
打开PCB后,打开原理图,怎样做到同步?

网友:
在原理图工具 tools栏里有PADS LAYOUT一项,再选design,点ECO to PCB 这样就ECO 同步过去了。

网友:
在part editor里面选择修改电气特性(edit electrical)选择pcb decal,把你已经做好的pcb封装从左边assign到右边就可以了,你也可以选择好几个pcb decal,然后在原理图里选择你需要的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