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mos管在哪个库

楼主(2021-06-21):
Pspice mos管在哪个库

网友:
mos的开关是由他的栅源极间电压控制的,没有供电电压,他就应该关断了啊

网友:
给你推荐一种简单的方法:打开放置元器件窗口,在最下方找到search for part(并且将“+”点开)将path设置到:CADENCE\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下,然后在search for里面输入你要查找的关键字(比如lm124)。可以输入“*”后面加关键字(表示模糊查找)然后搜索就会找到相应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