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PCBA加工组装流程设计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06-21):
有谁知道PCBA加工组装流程设计是什么样的?

网友:
PCBA组装流程设计决定了PCBA正反面上元件布局(安装)设计。在IPC-SM-782中,把元器件在PCB正反面的安装设计称为装配类型设计(Assembly Type Design),在CISCO企业规范中称为产品设计(ProductDesign ),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基于工艺流程的、元器件在正反板面上的布局设计。
事实上,在做EDA设计时,都是先根据元器件数量与封装类别确定合适的组装流程,然后再根据组装流程要求进行元器件的布局设计,其核心是“组装流程设计”。
我们采用“顶面(Top)元件类别//底面(Bottom)元件类别”方式来表示元器件的安装布局。这里的顶面对应EDA设计软件中的Top面,也是IPC定义的主装配面;底面对应EDA设计软件中的Bottom面,也是IPC定义的辅装配面。
二.设计要求
推荐的组装流程主要有以下几种工艺方式。
1.单面波峰焊接工艺
单面波峰焊接工艺适用于“顶面插装元件(THC)布局”和“顶面插装元件(THC)//底面贴装元件(SMD)布局”两类设计。
1)顶面THC布局
顶面THC布局,即仅在PCB顶面安装THC的设计。
对应的工艺路径:
顶面。插装THC一波峰焊接。
2)顶面THC//底面SMD布局
顶面THC//底面SMD布局,即在PCB顶面安装THC,底面安装可波峰焊接的SMD的设计。
对应的工艺路径:
a.底面。点红胶,贴片一固化;
b.顶面。插装THC;
c.底面。波峰焊接。
2.单面再流焊接工艺
单面再流焊接工艺适用于“顶面SMD布局”,即在顶面仅安装SMD的设计。
3.顶面再流焊接,底面全波峰焊接工艺
顶面再流焊接,底面全波峰焊接工艺适用于“顶面SMD和THC//底面无元件或SMD的布局.即仅在Top面安装有THC和SMD,底面无元件或可波峰焊接SMD的设计。
4.双面再流焊接工艺
双面再流焊接工艺,适用于顶面和底面只安装有SMD的布局”。此类布局要求底面所布元器件再焊接顶面元件时不会掉落。
5.底面再流焊接与选择性波峰焊接,顶面再流焊接工艺
底面再流焊接与选择性波峰焊接,顶面再流焊接工艺,适用于“顶面SMD//底面SMD和THC的布局”,这是目前最常见到一种布局。需要注意的是,可以根据底面插装元件的数量选择不同的选择性波峰焊接工艺,工艺不同,元器件的间距与位向要求也不同,可参照板面元件的布局要求。

网友:
我来看看别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