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和MCU到底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1-06-21):
我希望回答的越简单,越通俗越好

网友:
dsp主要用做运算,如语音,图像等信号的运算处理,但基本不用做控制。

mcu,fpga,arm主要用做控制,mcu低价低功耗,但门限很少,结构简单,不能实现复杂控制。

arm控制能力较强,但运算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现在很多手持设备是用arm+dsp来实现的,就是所谓的“双核心”。

fpga可做复杂的逻辑控制,功能很强大。

网友:
FPGA在应用上就好比一堆砖头,可以改成各种各样的房子。工程师想怎么用就怎么编程,可以做成CPU,显卡,控制芯片什么的,而且还可以拆了重新盖。MUC就不行。

MCU就好比是一个房子,盖好了不能再该,比如它有一扇门,它不能再加一扇门,但是可以控制进入房子的人。但FPGA就不同,它可以盖成别墅,平房,盖好之后还可以再加一扇门、再加一个窗户。这样讲不知道你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