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如果大疆无人机被警察或保安用干扰器打了,会不会自动返航?

楼主(2021-06-21):
如果大疆无人机被警察或保安用干扰器打了,会不会自动返航?

网友:
    那要看你遇到是那个进化成度的武器了

网友:
    看用干扰器的什么模式,只干扰数/图传,飞机会在大于最小安全高度的情况下返航,数/图传和GNSS频段一起干扰,飞机会在当前位置原地下落,由于GNSS信息缺失,会顺风飘

网友:
    无人机反制枪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返航,一个是迫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