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运放分析问题

楼主(2021-06-21):
问题一:第一个运放的输入,先进过电阻再经过电容,与先电容再电阻,是一样的吗?那第一部分的放大倍数?
问题二:第二个运放的放大真的没看到过。输入地方同相把电压抬升0.5倍的电源,但这样不会对第一个运放干扰吗?还有放大倍数,正常负端要有个电阻到地,这里为什么不要了

但这个电路做成实物确实可以工作……。分析不出来了

网友A:
没有C4的话,R5与C1串联是可以交换的。 放大倍数测一下或仿真一下就知道。 跟随器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C4的话,R5与C1串联是可以交换的。 放大倍数测一下或仿真一下就知道。 跟随器了解一下。

跟随器,学校教的,早就还掉了。这年头都是赶鸭子上架。

网友:
1.你这个是单电源供电  所以V+加1/2VCC  很合理的偏置,这样才能保证负半周的波形不失真放大 2.C1的作用是耦合前面的交流信号,不加C1  V+的1/2VCC也会放大。 3.对于交流通路,C1相当于短接  此时交流放大倍数 =-R2/R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