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7.2如何直接在PCB中查看某组线是否等长?

楼主(2021-06-21):
之前在某个网页上看到过,17.2版片可以在PCB线上直接用色彩显示等长。如果等长就是绿色的,太长就是黄色的,短就变成红色的,现在那个网页找不到了。不知道那位大虾知道?

网友:
    路过,帮你顶一下贴

网友:
    我的主页里面有

网友:
    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92067-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92067-1-1.html

    前面写的时候说错了,只要勾选了high speed,16.6一样的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92067-1-1.html

en,谢谢,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
    available product options -选择high-speed ,菜单栏route-timing vision,options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写的时候说错了,只要勾选了high speed,16.6一样的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为什么我的16.6和17.2勾选了high-speed都没有这个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16.6和17.2勾选了high-speed都没有这个功能呢?

打个补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补丁试试

    我的16.6补丁是S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