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无人机飞行器如何分类,特点又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6-21):
无人机飞行器如何分类,特点又有什么不同?

网友:
按照不同平台构型来分类:无人机可主要有固定翼无人机、无人直升机和多旋翼无人机三大平台,其它小种类无人机平台还包括伞翼无人机、扑翼无人机和无人飞船等。固定翼无人机是军用和多数民用无人机的主流平台,最大特点是飞行速度较快;无人直升机是灵活性最强的无人机平台,可以原地垂直起飞和悬停;多旋翼(多轴)无人机是消费级和部分民用用途的首选平台,灵活性介于固定翼和直升机中间(起降需要推力),但操纵简单、成本较低

网友:
无人机的优缺点:(1)优点  1、避免牺牲空勤人员,因为飞机上不需要飞行人员,所以最大可能地保障了人的生命安全。  2、无人机尺寸相对较小,设计时不受驾驶员生理条件限制,可以有很大的工作强度,不需要人员生存保障系统和应急救生系统等,大大地减轻了飞机重量。  3、制造成本与寿命周期费用低,没有昂贵的训练费用和维护费用,机体使用寿命长,检修和维护简单。  4、无人机的技术优势是能够定点起飞,降落,对起降场地的条件要求不高,可以通过无线电遥控或通过机载计算机实现远程遥控。  (2)缺点  1、主要表现在生存力低,在与有较强防空能力的敌人作战时,无优势可言。  2、无人机速度慢,抗风和气流能力差,在大风和乱流的飞行中,飞机易偏离飞行线路,难以保持平稳的飞行姿态。  3、无人机受天气影响较大,结冰的飞行高度比过去预计的要低,在海拔3000-4500m的高度上,连续飞行10-15min后会使飞机受损。  无人机的应变能力不强,不能应付意外事件,当有强信号干扰时,易造成接收机与地面工作站失去联系。  4、无人机机械部分也有出现故障的可能,一旦出现电子设备失灵现象,那对无人机以及机载设备将是致命的。

网友:
我只知道,按不同使用领域来划分:无人机可分为军用和民用两大类,对于无人机的性能要求各有偏重:  ①军用无人机对于灵敏度、飞行高度速度、智能化等有着更高的要求,是技术水平最高的无人机,包括侦察、诱饵、电子对抗、通信中继、靶机和无人战斗机等机型  军用无人机要注意下面四个问题:首先是解决电磁散逸问题。因为无人机主要是通过无线电传输指令,民用无人机的指令在传输时很容易被附近的敌人电子系统探测到,相当于无人机刚起飞或者抵达目的上空,对手就立刻知道了,失去了无人机隐蔽接敌的意义。  其次,在航行时间上,民用无人机与军用无人机也存在差距。军用无人机要比消费级无人机的航行时间长,因为一般侦查距离会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