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skill 中的quick layer是否可以提取出来?

楼主(2021-06-21):
    eda365skill 中的quick layer是否可以提取出来?  365安装后导致工具栏skill重复加载 看着难受

网友:
    这要如何提取呢?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加一,如何提取

网友A: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Update(t)

    就这三个函数,根据自己的习惯来配套。不要被365 绑架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A: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Update(t)

    就这三个函数,根据自己的习惯来配套。不要被365 绑架

    大神有没有更详细的这个skill的教程或者范例提供一下?

网友(2022-12-14):
    想知道+1 ~~ 只想單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