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线等长是指DQ0-7与DQ8-15分别进行等长吗?

楼主(2021-06-21):
数据地址等长是指DQ0:7与DQ8:15分别与各自的DQS,DQM进行等长?6 ^. a9 F" y* ]

网友:
数据线没有等长一说吧

网友:
是的,数据线等长是组内等长,组与组之间不用进行等长

网友:
等长应该也是组内的吧,要不然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
    组内等长

网友:
    一组11根含DQS,11根组内进行等长。

网友:
    DDR的数据线等长指的是组内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