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怎样终止程序运行???

楼主(2021-06-21):
请教:想要在check到某个条件不成立时终止该matlab程序的运行,请问在code中加入什么样的命令能够做到。
if (stop_condition)
   stop current code command;
end

网友:
break 跳出循环 (跳出循环~继续运行下面程序)
return 返回 (结束该函数的运行)

网友:
写成函数形式,然后判断条件,return

网友:
上面这个就是终止程序吧,终止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