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除直流分量外还有交流分量,各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1-06-21):
直流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除直流分量外还有交流分量,各有什么影响?

网友:
对于直流电源来说交流分量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消除,只能是减小

网友:
我们在原理图设计和PCB测试的时候,会提出CPU的VCC需要满足多少多少的纹波,和电压正负不能超过多少的,这两个的要求应该是一个交流分量的一个是直流分量的

网友:
作用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