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 Logic VX.2 键盘按任何按键立刻卡死怎么办?

楼主(2021-06-21):
请问pads Logic VX.2 键盘按任何按键立刻卡死怎么办?

网友:
是不是升级了微软最新的2004

网友:
我也是刚重装的系统,PADS9.5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也是升级到了2004,有没有大佬解决掉这个问题呢?

网友:
WIN10 2004最新版本安装以后,发现PADS工具无法正常使用了,放大缩小会导致PADS软件无响应,经过分析,主要原因是最新的微软拼音输入法导致的问题,使用微软以前的拼音输入法就没有问题或者安装搜狗输入法也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