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画着画着,界面就不动了

楼主(2021-06-21):
allegro  画着画着,界面就突然停住了,就像一张图片屏保一样。  一动不动。。。。。
关也关不掉,放着也没反应,动也动不了。
最后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把cadence关掉,会把其他的brd文件一起关掉。
是否跟系统有关系?
跟配置有关系吗?我的处理器是不是不行?
我有点耿耿于怀,那个2.9G,但是听说按最高性能可以达到4.8GHZ?

我现在是画着画着,画得起劲呢,一下子被打断的感觉很抓狂

网友:
重新安装下试试

网友A:
应该是卡死了,把输入法兼容打开,试试。win10有卡死这个毛病!!!!!!

网友:
    大概率是输入法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卡死了,把输入法兼容打开,试试。win10有卡死这个毛病!!!!!!

    什么是输入法兼容?怎么打开?

网友:
    我的是 日文系统,你按照顺序点把。

网友:
    win10对allegro兼容不友好,特别是64位时

网友:
    把微软输入法删除,不兼容,用搜狗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用微软的输入法,换其它的输入法就可以了。

网友:
    win7无烦恼

网友:
    果然,我也发现此问题!工作的电脑动不动就卡死,把微软拼音输入法删除就好了,我下载了搜狗拼音输入法就好了。再也不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