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adence 焊盘这几个regular pad,thermal pad 和anti pad如何使用

楼主(2021-06-21):
    对于通孔这几个焊盘 作用,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一知半解。

    主要还是hermal pad(热风焊盘) 和anti pad(隔离盘)比较不好理解。

    就是如何运用在PCB板上,是否hermal pad和anti pad都是用在PCB内层或是可以用在顶、底层?

    allegro设计焊盘是不是所有带焊盘金属孔都需要加上这两个焊盘?

    而这两个焊盘不一定都会用到,根据实际情况在选择是否加上哪个焊盘。比如我用通孔已设计有hermal pad(热风焊盘) 和anti pad(隔离盘),而我的PCB只有TOPE和BOTTOM。不需要热风和隔离两个焊盘也是可以使用在PCB板上吗?

    还有就是在静态铜的时候,避让的话,是不是需要设计Anti Pad,.这样在静态铜皮避让的时候可以按照Anti Pad避让

网友:
    路过,顺便帮你顶一下贴

网友A:
    Anti Pad只针对负片有效,正片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i Pad只针对负片有效,正片无效

但是表底层,静态铜,我做避让的时候Anti-pad是有意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