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Editor如何将公司logo做成封装

楼主(2021-06-21):
首先将公司的logo弄成BMP格式的图片,然后通过allegro PCB Editor 创建一个Format symbol。或者打开一个PCB文件后,点File->New…,接着如下图所示

创建完Format symbol,选择File->Import->Logo,BMP格式的logo图片导入PCB软件,如下图所示

将图片导入的时候,记得勾选Preserve the original dimensions of the image,勾上就可以通过调整原始图片的尺寸来创建所需大小的Format symbol

将图片导进去PCB后,根据自己需求,修改一下logo,例如删除一些线条或者增加个外框等,然后将一些闭合的线转成shape,转化成shape的时候,层记得选Board Geometry中的Silkscreen_Top

此外,当outline不是闭合的图形,用不了Z-Copy功能时,也可以用Compose shape outline转成闭合的图形。

最后保存Format symbol,文件夹路径下会生成一个.dra文件和一个.osm文件。把这2个文件放到库路径下。设置库路径的操作如下图所示

PCB设置好库路径之后,点place->Manually,接着会弹出placement界面,点AdVancedSettings ,勾选Library。再点Placement List ,选择format symbols,就可以调出logo放置在PCB板上了。

网友A(2021-10-15):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llegro PCB Editor?我用的16.6,怎么没有直接导入logo的功能,求指点

    GP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llegro PCB Editor?我用的16.6,怎么没有直接导入logo的功能,求指点

我用的也是16.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