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 仿真码型?

楼主(2021-06-21):
    请问大家做DDR4一般都用什么码型 0101是不是最好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做DDR4的仿真吗? 用什么软件仿真呢?

网友B:
    时钟/控制信号用01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DR4的仿真吗? 用什么软件仿真呢?

    system s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控制信号用0101吧

    好,数据用prbs 7以上吗还是31?一般用多少bit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DDR4的仿真吗? 用什么软件仿真呢?

    system si

以前DDR3仿真 好像都是用默认的码型

网友C:
    prbs吧,一般实际传输的数据不会是0101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bs吧,一般实际传输的数据不会是0101这样的

    是的,但是据说010101这种算最差情况如果这个没问题其他码型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同样学习下,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