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21-06-21):
光耦的选型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A:
IF(发光二极管输入电流)

主要以下参数

VF(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

IE(输出端最大电流)

VE(输出端工作电压)

频率响应(开关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发光二极管输入电流)
主要以下参数
VF(发光二极管工作电压)

有计算的过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