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屏蔽线_屏蔽线的类型_屏蔽线的作用

楼主(2021-06-21):
什么是屏蔽线

  屏蔽线是使用网状编织导线把信号线包裹起来的传输线。导线外部有导体包裹的导线叫屏蔽线,包裹的导体叫屏蔽层,一般为编织铜网或(铝),屏蔽层需要接地,外来的干扰信号可被该层导入大地,避免干扰信号进入内层导体干拢同时降低传输信号的损耗。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主要由铜、铝等非磁性材料制成,并且厚度很薄,远小于使用频率上金属材料的集肤深度(所谓趋肤效应是指电流在导体截面的分布随频率的升高而趋于导体表面分布,频率越高,趋肤深度越小,即频率越高,电磁波的穿透能力越弱),屏蔽层的效果主要不是由于金属体本身对电场、磁场的反射、吸收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屏蔽层的接地产生的,接地的形式不同将直接影响屏蔽效果。

  屏蔽线的类型

  主要包括裸线、电磁线及电机电器用绝缘电线、电力电缆、通信电缆与光缆。电线电缆是指用于电力、通信及相关传输用途的材料。“电线”和“电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通常将芯数少、产品直径小、结构简单的产品称为电线,没有绝缘的称为裸电线,其他的称为电缆;导体截面积较大的(大于6平方毫米)称为大电线,较小的(小于或等于6平方毫米)称为小电线,绝缘电线又称为布电线。

  电线电缆主要包括裸线、电磁线及电机电器用绝缘电线、电力电缆、通信电缆与光缆。电缆有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补偿电缆、屏蔽电缆、高温电缆、计算机电缆、信号电缆、同轴电缆、耐火电缆、船用电缆等等。它们都是由多股导线组成,用来连接电路、电器等。

  普通:绝缘层+屏蔽层+导线。高级:绝缘层+屏蔽层+信号导线+屏蔽层接地导线。

  屏蔽线的作用

  屏蔽层一般需要接地。屏蔽线的作用是将电磁场噪声源与敏感设备隔离,切断噪声源的传播路径。

  屏蔽分为主动屏蔽和被动屏蔽,主动屏蔽目的是为了防止噪声源向外辐射,是对噪声源的屏蔽;被动屏蔽目的是为了防止敏感设备遭到噪声源的干扰,是对敏感设备的屏蔽。

  屏蔽线的屏蔽层不允许多点接地,因为不同的接地点总是不一样的,各点存在电位差。如多点接地,在屏蔽层形成电流,感应到导线上形成电流,感应到信号线上形成干扰,不但起不到屏蔽作用,反而引进干扰,尤其在变频器用的多的场合里,干扰中含有各种高次谐波分量,造成影响更大,应特别注意。

网友:
普通:绝缘层+屏蔽层+导线。高级:绝缘层+屏蔽层+信号导线+屏蔽层接地导线

网友:
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主要由铜、铝等非磁性材料制成,并且厚度很薄

网友:
屏蔽层一般需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