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GPRS模块使用MD1506陶瓷天线的,效果怎么样,要不要加LNA?

楼主(2021-06-21):
有没有GPRS模块使用MD1506陶瓷天线的,效果怎么样,要不要加LNA?

网友:
没用过哦,你试试

网友A:
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

好吧

网友:
不过看了下datasheet,在1.02G左右的回波损耗稍微有点大。
不太清楚你具体射频带宽和频点是多少,单独看这个天线带宽是比较宽的,我觉得你在实际的应用当中的带宽应该不会这么宽。
可以尝试把发射功率用LNA抬10个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