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复用报错,有没有大神有解决办法

楼主(2021-06-21):
警告:层名称不匹配(层 1)
   设计中的名称: TOP
   复用中的名称:top(忽略)
警告:层名称不匹配(层 2)
   设计中的名称: layer2
   复用中的名称:GND(忽略)
警告:层名称不匹配(层 3)
   设计中的名称: layer3
   复用中的名称OWER(忽略)
警告:层名称不匹配(层 4)
   设计中的名称: 内层 4
   复用中的名称:S1(忽略)
警告:层关联不匹配(层 4)
   设计中的层 4 的丝印: 129 SS Silkscreen Bottom
   复用中的层 4 的丝印:not assigned(忽略)
警告:层关联不匹配(层 4)
   设计中的层 4 的助焊层: 122 PM Paste Mask Bottom
   复用中的层 4 的助焊层:not assigned(忽略)
警告:层关联不匹配(层 4)
   设计中的层 4 的阻焊层: 128 SM Solder Mask Bottom
   复用中的层 4 的阻焊层:not assigned(忽略)
警告:层关联不匹配(层 4)
   设计中的层 4 的装配层: 130 SM Assembly Drawing Bottom
   复用中的层 4 的装配层:not assigned(忽略)
警告:层名称不匹配(层 5)
   设计中的名称: 内层 5
   复用中的名称:GND2(忽略)
警告:过孔标志不匹配(封装 0402)
   设计中的封装 0402 的过孔标志: 0
   复用中的封装 0402 的过孔标志:  1
错误:端点数不匹配(封装 0402)
   设计中的封装 0402 的端点数: 2
   复用中的封装 0402 的端点数:  1
警告:堆栈不匹配(封装 0402)
   设计中的 Default pin 栈(封装 0402)
   复用中的 Default pin 栈(封装 0402)

网友:
警告检查一下,没问题可以忽略的吧

网友:
    新PCB的层数与层的名称最好与复用模块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