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16.6导不出坐标文件显示 Report not generated;

楼主(2021-06-22):
   如下图所示,有解决办法吗? 网上找不到答案,求大神看看。 有的电脑就可以,我安装了好几次系统还是一样。

网友A:
那估计你安装的不对啊

网友:
可以导出Placement

楼主:
已经解决,把PCBENV文件夹换一下就OK了

网友:
可以输出placement

网友B(2022-02-21):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不光bom报表 甚至其他报表也无法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不光bom报表 甚至其他报表也无法生成

需要修改环境变量HOME值,或者重新拷贝一个ENV文件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把PCBENV文件夹换一下就OK了

能说说具体咋操作的吗 没弄明白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修改环境变量HOME值,或者重新拷贝一个ENV文件替换

本来pcbenv文件夹里没有env文件 把软件自带的env文件复制到了pcbenv文件夹里 也设置好了环境变量,重启软件,重启电脑 也还是生成不了报告(report)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本来pcbenv文件夹里没有env文件 把软件自带的env文件复制到了pcbenv文件夹里 也设置好了环境变量,重启软 ...

已解决 就是安装的是时候 有过程有错误 当时没当回事   找个安装教学视频  但凡跟教程结果不一样的 就直接把错误信息粘在百度搜  每一步都一样 尽量文件用管理员打开 避免很多问题  比如用户名是中文 导致2005c++ 报错 直接百度就能解决  我是win10 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你安装的不对啊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因为安装不对 导致的

网友(2022-09-01):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 就是安装的是时候 有过程有错误 当时没当回事   找个安装教学视频  但凡跟教程结果不一样的 就直 ...

咋解决的呀,我这个就是用吴川斌的阿里狗破解的呀

网友C:
跟系统有关系吗?我是Win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系统有关系吗?我是Win11

跟系统也有关,还有16.6问题也多,建议用16.5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系统也有关,还有16.6问题也多,建议用16.5

现在17.2都比较普遍了呢,16.5有点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17.2都比较普遍了呢,16.5有点低了

我电脑同时装了17.2和16.6,BUG很多,不知道为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17.2都比较普遍了呢,16.5有点低了

够用就好了,15.7还能坚持十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够用就好了,15.7还能坚持十年

紧跟科技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