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设计中邮票拼版怎么做呢 ?

楼主(2021-06-22):
请问PCB设计中邮票拼版怎么做呢 ?

网友:
邮票孔根据板子放置就可以

网友:
    好久没画过邮票孔了,你可以具体问一下加工商邮票孔的要求,然后给放放就玩了

网友:
    邮票孔就是给板子旁边放一些孔,孔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而是有一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