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修改了封装,怎么更新到pcb中呢?

楼主(2021-06-22):
AD中修改了封装,怎么更新到pcb中呢?

网友:
封装在SCB中更改的,就点击设计-更新到PCB-执行就行了。

网友:
更新原理图,然后更新PCB

网友:
修改封装后在封装库界面点击封装名称后右键,可以选择更新这一个或者更新所有

网友:
    楼上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