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PADS各层的用途和作用

楼主(2021-06-22):
TOP 顶层 PCB设计走线和放元器件

BOTTOM 底层 PCB设计走线和放元器件

LAYER- 3至LAYER-120 普通层 可以PCB设计走线,但不可放元器件。不需要那么多层时 也可以用来做一些gerber标示

solder mask top 顶层阻焊层 就是没有绿油覆盖

paste mask bottom 底层锡膏层 做钢网

paste mask top 顶层锡膏层

drill drawing 孔位层 钻孔
silkscreen top 顶层丝印 就是在电路板表面印刷字符,图案等

assembly drawing top 顶层装配图 solder mask bottom 底层阻焊层
assembly drawing bottom底层装配图

silksceen bottom 底层丝印

网友:
1,元件层,信号层

2,地层(或电源层)

3,电源层
以上是一般的选择,不是固定的模式

4,信号层,元件层
或许你是问,机械层,禁止布线层的用途?

PCB的各层定义及描述:
1、  TOP LAYER(顶层布线层):设计为顶层铜箔走线。如为单面板则没有该层。

2、  BOMTTOM LAYER(底层布线层):设计为底层铜箔走线。  3、  TOP/BOTTOM SOLDER(顶层/底层阻焊绿油层):顶层/底层敷设阻焊绿油,以防止铜箔上锡,保持绝缘。在焊盘、过孔及本层非电气走线处阻焊绿油开窗。

l         焊盘在设计中默认会开窗(OVERRIDE:0.1016mm),即焊盘露铜箔,外扩0.1016mm,波峰焊时会上锡。建议不做设计变动,以保证可焊性;  l         过孔在设计中默认会开窗(OVERRIDE:0.1016mm),即过孔露铜箔,外扩0.1016mm,波峰焊时会上锡。如果设计为防止过孔上锡,不要露铜,则必须将过孔的附加属性SOLDER MASK(阻焊开窗)中的PENTING选项打勾选中,则关闭过孔开窗。

l         另外本层也可单独进行非电气走线,则阻焊绿油相应开窗。如果是在铜箔走线上面,则用于增强走线过电流能力,焊接时加锡处理;如果是在非铜箔走线上面,一般设计用于做标识和特殊字符丝印,可省掉制作字符丝印层。

网友:
各层的用途和作用

网友:
焊盘在设计中默认会开窗